液晶电视维修价格

楼主(2011-05-20):
一台液晶显示器800元左右,简单问题修一下80元左右。。。。一台液晶电视5000左右,各位大侠简单问题一般修一下要多少钱

网友:
300吧。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最少也要200

网友:
200到300应该可以收吧

网友:
走上维修路真有点后悔啊

网友:
不同故障不同收费,主要是得看情况收

网友:
这种情况没法说价格,必须知道是什么故障,成本是多少,才能报价

网友:
我说啦,就是简单的维修,比喻电容鼓包,要不了好多成本的那种,5000元液晶电视一般修下收费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就得看你够不够狠了,至少不能低于100吧

网友:
液晶电视价格稳,对已经走上维修道路很难退的人来说,还是有点前途的

网友:
5000块的修下最低也要400-500元吧

网友:
32寸国产液晶电视2千多, 收不了很多

网友:
32寸国产液晶电视2千多
最少也收个280近300元吧

网友:
能收多少是多少,主要看客户多少不能接受!

网友:
我是开机费200以上,配件别计。客户要说修好多少钱的话就报600到1000不等

网友(点评):
……,真是这样?你修的液晶电视是多少钱的呀?

网友:
300到400吧,毕竟我们卖的是技术,不是配件。

网友:
除以10哇,很扩学的

网友:
收费的问题:1要看你的客户好不好说话,2客户是不是跟你很熟 ,熟的话收个200块就可以了`  不熟的客户收高一点!

网友:
主要看成本和客户的接受能力,还有就是这个机器的价格,毕竟价格决定维修的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要收个100多点才对得起自己啊,那么大个个头,拆开都费劲,不像显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