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的电脑速度快点?

楼主(2011-05-20):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自己的电脑调的快点,包括反应速度和网速,知道的高手交流下经验吧。

网友:
换台新的、这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哥们 问下 怎么升级用户组啊

网友:
上楼   你是搞维修的吗    我看你像进厂的业余爱好者

网友:
想让机器速度快点,可以加条内存,装下系统,这样速度会快点,

网友:
换个高档点的新机子 速度就很快了 试一下吧

网友:
经常用的招式是,关闭 Themes 服务,碎片整理。针对运行了很久的系统立竿见影

网友:
关闭不需要的进程,释放内存,清理垃圾

网友:
硬件加内存换显卡CPU。软件重做系统 系统优化关闭启动项关闭不用的进程。碎片整理

网友:
网速就调不了,电脑速度是可以优化的

网友:
讓電腦變快的方法有很多,常見的方式:
1. 重灌系統,目前最穩的系統還是xp
2. 盡量少些進系統就會啟動的軟件
3. 使用防毒的軟件也有差。
  有些防毒功能好,但系統會被拖慢;有些防毒差,但系統跑的快。選個折衷的吧!
4. 升級CPU,RAM,要查一下自己的電腦可以是否可用,可以升多高。
5. 硬盤的轉速、快取也有差
6. 每週都清潔一下系統,使用軟件清除垃圾檔案
7. 系統灌久了可能會中許多木馬,在這情況下,還是重灌比較快,就別試著修復了。

經驗,希望對樓主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件,加内存;软件,用软媒魔方优化;宽带换成2M或者5M。

网友:
加内存    优化系统   升级宽带

网友:
在配置不变和不装系统的情况下,先下个魔方优化一下,在安装个360卫士,从头到尾清理一下,肯定会有所收获,试试吧......

网友:
重装系统,省时省力见效快

网友:
修改注册表。

网友:
加内存,做系统

网友:
直接 把机子升级下

网友:
定期做系统就ok了。

网友:
每天跟着时代的脚步走,用最豪华最高端的机器,科技在变,机器不变,总会出现问题

网友:
那看看你的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