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信号脚定义

楼主(2011-05-20):
NBSWON#   VRON   S5-ON   DNBSWON   ECPWROK    EC-RSMRST#  SUSC    SUSB 以上几个信号脚是什么意思啊,各有什么作用呢?小弟是个新手,哪位高手不吝赐教一下呢。

网友:
等人赐教     我也正为这发愁

网友:
NBSWON#--开关到EC的开关触发信号
VRON--去开启VCCP VCOER电压
S5-ON--开启带S5的电压,主要给南桥供电
DNBSWON--EC发给南桥的开机请求
ECPEROK--EC发给南桥,南桥的复位条件之一
EC-RSMRST#--EC发给南桥通知南桥待机电压OK
SUSC SUSB --相当开台机SLP-S4 SLP-S3 南桥把这2个信号置高允许开机

谢谢你的回答!对小弟帮助不小哦
帅呆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对我们新手特别有用

网友:
3楼回答的很准啊。这个是广达的信号

网友:
谁能发个如何区分哪家代工的贴啊?

网友:
我对笔记本的信号不是很懂。对照台机主板大概是掌柜说的那样,可有两个信号我个人理解要调换一下就是ECPWROK和EC-RSMRST#.

网友:
非常感谢   哈哈  维修路漫漫

网友:
楼上说的太对了。非常新欢这样的仁兄

网友: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