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进系统慢,怎么搞啊

楼主(2011-05-20):
T40的机器配置不用说了,大概都差不多。这个机器是在触摸板部位进的水,造成不开机,查CPU供电APD 3805损坏,更换后能开机。但是烦人的问题就来了:机器开机进BIOS 一切正常,进系统后到“正在启动”后就没有非常慢。大约5分钟后才进系统。进系统后就什么也不能干。更换了南桥,显卡,北桥,问题还是存在。都修3天了,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希望有修过的或没有修过但见过的朋友,高人,给个提示。这个问题怎么搞。(进PE和安全模式都正常)

网友:
硬盘跟内存试过了吗?

网友:
都换了。系统都从新做了。

网友:
把南桥的外设一个个拆下试,应该是某个设备引起南桥工作不正常导致很慢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头疼啊,还是得慢慢查

网友:
南桥和硬盘之间的数据传输有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南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哪个芯片性能不良,主要还是要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取下光驱 测试一下

网友:
去掉外接设备 试一下  不行换蓝桥

网友:
南北桥显卡,都换了。系统也做了,光驱也拆了,无线网卡也拿掉了,猫也撇了。CPU也换了,内存也换了。连键盘都换了。触摸板也拆了。晕,还是老样子。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快倒了。
楼下的朋友,提点建议,往下修什么地方。

网友:
PC卡网卡都干了一个一个试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数据传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