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装系统遇到的、问题!申请转正!

楼主(2011-05-20):
关于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没解决的病毒

案例1"淘宝假图标、病毒 等
问题:系统装好桌面出现淘宝图标 假链接 并弹出广告!换系统版本,全盘分区!格式话!都没有用 ,使用多款杀毒软件!包括国外的,也没有用检测到病毒!
解决方案:先用一个其他的硬盘在本机上装好系统,然后用GHOST 对刻(拷)回原来的硬盘 B刻A 即可解决

PS:当然低格也可以,但是呢低格时间要很多,!

案例2:CQ40 XP系统没有发现声卡硬件、若声卡装上重启,声卡消失

问题:HP CQ40装好XP系统 没有发现声卡硬件!

去hp网站下载cq40-512tx的声卡驱动,打开设备管理器,在“系统设备”下卸载“Microsoft 用于High Definition Audio 的UAA 后重新扫描检测硬件改动;会出现两个未知设备,同样卸载掉再重新扫描检测硬件改动,这时系统会识别出两个Audio Device on 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总线上的音频设备).(注意下弹出的发现硬件的窗口不要关掉也不要去点下一步,放着好了)。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8501-39000/sp38558.Exe(SP38558.Exe文件如果安装失败,解决方法是到设备管理器中更新 Audio Device on 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驱动程序,选择最后一个,然后在硬件更新向导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下一步选择“不要搜索。...",下一步在硬件类型中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下一步选择“从磁盘安装”点击“浏览”将路径指向解压文件夹将路径指向C:SWSetup\SP38558\...\WDM\Winxp\STHDA.inf打开,下一步会出现“更新驱动程序警告”不要管继续安装,安装完成后声卡设备正常工作。)这时安装完应该就会有声音了,装完后声音有杂音,这个只要控制面板里找到 IDT AUDIO 控制面板,就是声音设置,把启动电源管理模式的绿色亮点拿掉,把状态时间设置了封顶 这样好了,啵啵~~的声音没有了。
我刚刚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用着方法,试试吧!!!
跟据网友反应的部分老HP的电脑笔记本CQ40系列,安装HP专用版后没有声卡的情况,现发布一个安装的操作的方法及对应的驱动,希望可以帮到各位网友!
第一步:如果系统为SP3版本,在设备管理器下无法找到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Microsoft 用于High Definition Audio 的UAA,右键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置管理器-系统设备-删除掉MS UAA的音频总线-然后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发现新硬件后分别点击取消,多出两个属性中位置的未知设备,再次卸载这两个未知设备,重新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则可以发现两个声卡设备。
第二步:如果声卡驱动安装完成后重启电脑后声卡设备消失,请在下载这个IDT专用驱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8501-39000/sp38558.exe
安装完成后不要重启,在安装IDT补丁就可以了,这个安装好后,在次进入系统不会出现声音的小喇叭,不过系统的声音是有声的,目前这个是最好方法,(在不刷新BIOS的前提下,)如果出现爆音的情况,你去控制面板中找到IDT 的控制面板,里面的那个设置的钩就可以了!

问题:客户拿来一台旭日E42A ,故障自动弹出广告 并自动弹出Outlook Express(电子邮件)窗口

使用小红伞杀毒软件 把弹出广告的问题解决了

自动弹出Outlook Express(电子邮件)没有解决

尝试过的办法:全盘格式化。低格!卸载Outlook Express 使用多款 国内国外的杀毒软件 均没有解决问题!杀软均检测不到问题

解决方案:运行“regedit”打开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ients\Mail 将该目录下的所有子文件删除。缺点是以后不能使用OUTLOOK了。)

总结:自动弹出Outlook Express 不是病毒的行为!是联想某系列主板缺陷的问题!联想售后也承认这个问题!

客户拿来一台DELL的机器,狠新的,配置挺高的!叫 我 给他装个WIN7系统!

系统安装好了,WIN7的 他说把administrat用户禁用,当时我就郁闷了,
禁用后客户给钱,拿走!
机器,拿走不到1小时,软件安装的时候提示权限不够,需要最高权限用户操作!当时我就傻了,
用非ADMINISTRATOR用户 权限不够,在用户组了开启禁用,直接无效,!
进PE建立个跟Administer 权限一样的用户 ,无效

最后没哲了,准备在重装系统的,当时真有这个冲动,但是心不干!

用U盘启动,进DOS 运行PWD命令, 扫描用户,选择administra 禁用那里打了XX 按Y取消XX

进系统后 OK了

PS:第一次,遇到!请别喷,如果有好的办法 请提供

PS:都是本人装系统遇到的实例!高手路过请别喷!另外说明一点我 原创的 如果在WWW.lkfix.com 你看到这样的贴 是我写的 我是灌水区版主!希望贵论坛 给转正、请给个机会,你鼠标点下就会改变我很多!

另外我传个HP4416、4411S 拆机视频

HP 4411S\4416拆机视频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