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为什么我的电脑开机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2011-05-20):
请看图片的使用红色边框里面的文字
电脑一开启动,慢慢会显示这个东西哦
电脑

网友:
1.你先检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
2.看看主板有没有鼓肚电容。

网友:
都是不看提示,电脑提示你设置serial ata(串口硬盘)工作模式:achi(串行ATA主控接口)还是不设置,设置的话按Y键,不再提示按N,请选择,哪里有2楼说的坏道什么的,懂一门外语很重要啊,呵呵

网友:
另外说下,ahci模式支持ncq(本地命令队列)技术的串口硬盘,能更好的利用缓存来保护你的硬盘,在ghost作系统的时候要先设置成普通IDE或ATA模式来恢复ghost镜像,恢复完后再设置成ahci,完成安装后如果从一种模式换成另一种都会蓝屏的

网友:
三楼正解,看来可以选Y,欢迎硬盘高手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