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USB用不了及HP ZT3000的都是USB用不了

楼主(2011-05-20):
T40的数据线只有一根有6XX的对地阻值,另一根无穷大,HP的阻值都正常,供电正常,但USB用不了,求高手指点一下这种情况是100%南桥挂了的吗?

网友:
是通南桥,南桥坏掉了。

网友:
查PDF是通过了电阻,有没有可能中间的电阻烧断了呢?

网友:
直接干桥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那就 换一个喂

网友:
加焊下南桥,不行就得换南桥了!

网友:
呵呵,我知道干桥,想确定一下,有没有其它问题引起的?

网友:
你先看看USB上的电阻有没有问题电阻没问题干南桥

网友:
T4的干南桥好了,呵呵。
换了三四南桥都是坏的。要不就是不跑数,要不就是不开机的,晕乎乎的。
HP的干上去了也不开机,应该南桥也是坏的,都是从废板上拆的。搞得晕乎乎的。

网友:
USB供电是5V,看有没有,还有,USB供电一般有保险丝,还有场管,看有没有问题
至于阻值无穷大,看接口没问题,没断线的话,干桥吧

网友:
直接换了换了,换南桥的成功率,又不是很底,现在应该经常做的话,应该很高了。

网友:
都干桥搞定了。应该是客户接了什么USB的短路的把桥给搞坏了。

网友:
DBM的南桥容易坏,南桥换了应该就OK,楼主修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