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A-P4M800N PRO-ML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1-05-20):
神舟HA-P4M800N PRO-ML主板
故障现象:
    开机不显示,诊断卡跑FF
故障解决:
    测量内存供电0V,上来就测个不正常,此供电由RT9202控制两个场管出来,

上下管G极阻值正常,测上下管G极电压0V,上管D极3.3V(由橙色线过来),将两管拆下,测上下管本体正常,测RT9202,VCC供电正常,打其它各脚也无短路,开路现象,怀疑RT9202本体有问题,更换元件,换好,测量内存供电1.8V正常.可是仍然不跑码.
    继续查,测量1.5V桥供电MOS管S极,电压只有0.9V偏低,

G极3.3V,D极1.8V(由内存供电过来),此现象G极和D极电压正常,而S极输入电压偏低,可确定是MOS管本体损坏导致,更换后,1.5V出来了.诊断卡顺利跑码,故障修复.

网友:
1。5V损坏是病根啊。

网友:
运气不错哦,二步稿定。

网友:
AGP显卡与南桥共用的1.5V电压场管损坏是好多主板的通病了~

网友:
问问高手这个板子是不是478的CPU,,,2代的内存呢,。我也有快是BIOS坏的,,可以发给我不,,谢谢

网友:
看了你的截图 怎么看都觉得那个坏了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 看图圈出来的地方

网友:
楼上所圈的是什么东西啊,看不清楚

网友:
此板早几天收一块带机箱的,DDR1代,P4 478 3.4G的U,那个散热器蛮牛B的,。相当的大,开始收回来之前还以为是775的U。谁知拆开一看,478的,!这个BIOS,百度上能搜到,板号在CPU的座下面!

网友:
高手交流 ,一针见血

网友:
小毛病,很好修

网友:
厉害,秒杀就搞定

网友:
学习中,希望楼主多多指教

网友:
就是就是,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