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屏闪屏

楼主(2011-05-20):
联想本本 过保后出现闪屏 客户花重金在维修站把屏换了 没想到三个月后又出现闪屏   请问各位 LG LP141WX5 10年出的屏 会不会闪屏了?

网友:
这批屏都有问题,包括HP的4410S一批机器,还有DELL的1427等,以后会不会再闪屏,就看运气和人品了,换个品牌的,就OK了

网友:
这种屏别的牌子现在都没货 好不容易找了片三星的141LED 还要加个转接口 还是雾面的屏

网友(点评):
能找到的,我前天才找到一块AU的,不过都是翻新屏,也没有办法,用的没有问题就OK了

网友:
用LCD的改 比较安全加条高压条,改完后就是亮度控制加减掉下,其它没问题的.这屏换怕了.

网友:
呵呵 以为是有解决方案呢

网友:
请教高手LG这屏出现这样的故障是屏上哪里引起的呢,要是是屏PCB上的电路原件引起的是不是可以考虑换这些原件呢?

网友:
是模块引起的,修不了。如果能修就发财了,网上有卖这种屏,20/张

网友:
lg的屏显示效果比较好,但是容易出故障。换一个其它的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  只能换屏了

网友:
是问题屏,联想r400也是lg的屏,易屏闪,用上半个小时就好了。现在好像还没有什么号办法修理。换吧。

网友:
lg屏,生产有缺陷,通病

网友:
这就是通病,最好直接换个牌子

网友:
维修站换屏不是保一年咯?

网友:
屏闪不闪哪个说的准啊兄弟...

网友:
唉!人品问题!坏了就换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