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系统主板pci插槽插上元件才能启动

楼主(2011-05-20):
在一学校维修主板遇到的问题,有三块主板都是老主板845系列的,开机检测插上诊断卡,电脑顺利启动,很爽,可是取下诊断卡后怎么都点不亮了,检查pci插槽是否有跪针?短路?AD线是否断路?都试过了,还是不行,于是在PCI插槽上插了快网卡,电脑启动了,取下又点不亮了,其中一块主板改了跳线顺利启动,狂喜,其他两块修改跳线,心冷怎么也启动不了,两块主板搞了一整天怎么都不行,请教下各位到底是什么原因,很急,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顺道卖块诊断卡给他吧。

网友(点评):
哈哈,有搞头,送个单步卡就安逸哦。。。仿真卡也可以

网友:
把他的网卡芯片拆了,就说网卡芯片坏了,再加张PCI网卡,两全其美~~~板子也修好了,网卡也卖了,最主要是钱也多挣了。

网友(点评):
这个小妹妹说的有道理,真会做生意,顶

网友:
别说,我平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不显示的机器,插入诊断卡看故障,它却显示了,你拔掉了又不显示了,再插入又顺利跑码显示。但其实都是接触不良,通常擦内存和显卡金手指就好了。

网友:
SB的FRAME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