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20桥供电只有1.08V

楼主(2011-05-20):
昂达520主板,没有复位,测桥的供电1.5只有1.08V,测上管G级2.03电压D是5V,第一时间怀疑是PWM  W83321坏,换上后还是一样的。参考别的NF单桥主板这个上管G应该有4V电压才是,于是把上下2个管拆下测 上管电压恢复到4V,可是一装上2个管又恢复到2V了。。。。
各脚电压如下:
    1脚5.42    2脚2.04   4脚3.70   5脚5    6脚0.8     7脚2.5    8脚0.63
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看看是不是周围贴片电容漏电  把管子换掉在看!!

网友:
看看G级连接的保险电阻阻值是不是变大了,从而拉低了G级电压!~

网友:
压桥试试,我个人感觉很可能是桥的问题,先做桥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G极经过0欧电阻直接连接W83321G 的第二脚

网友:
   我的翔升N520主板。也是单芯片的。CPU没有时种,你能邦我一下。是纳理问题。找不到他的时钟芯片。不知如何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集中在520单桥芯片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