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芯片怎么焊接

楼主(2011-05-20):
其实不是芯片 是个手机排线座 怎么焊接 两侧针脚 每侧都是35针 很密很小 需要用显微镜能看清 肉眼看费点劲 (用烙铁拖恐怕不行吧 用风枪吹 会不会把排线座塑料吹化) 芯片周围都是小零件 还有bga芯片 好像很难哦 大家帮忙 有没有 教学视频啥的 分享分享 学习学习 谢啦

网友:
接口那个好像得用T型的焊铁头来搞很麻烦的。一般搞手机都是用锡浆和回流焊来搞

网友:
直接用烙铁去焊就行,耐且细心一点,不难焊完美的!
底板跟座子都别放焊锡,先在板上涂上助焊剂,然后放上座子,烙铁先把座子四周焊上以作定位,然后再给每一脚上焊锡,35*2=70脚,很快就能焊好的!!建议使用下图的焊嘴,因其能在迅间能提共足够的热量,并能让焊锡在熔融状态下'见逢就钻',而焊嘴上所带的锡量以能焊3~5脚的量为宜,多了就怕连脚了!若真的连脚了也不怕,焊嘴清干净后,焊嘴尖点在连脚上,用小尖批去从两脚间划一下,随即拿开焊嘴,连脚问题解决了!!若再熟练一点的,可用斜拖焊的操作去完成整个焊接,那就更爽快了!!

网友:
昨晚回的帖又那去了???附上图片的.(简易焊接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到图????

网友:
今晨过了2点回的帖,提示说管理员设置了审查后再显的..

网友:
一般8205就是专门干这活的,在塑料的熔点之下就可以把它焊掉了

网友:
用烙铁拖也行,最好是用大口风枪吹上再用烙铁补焊..

网友(点评):
不行的,风枪一吹,锡还没化,排线座的塑料先软了!

网友:
我也想看看如何焊接的

网友:
咳,又来抢修手机的饭碗啊兄弟。
焊塑料座,用大一点的风枪嘴轻轻吹就可以焊上座子,我是用1.2CM口径的,用无刷风枪也可以。
修手机的BGA用的是锡浆。多练习,没有什么难度,比锡珠好使。
修手机一般两把烙铁,一把刀型,一把尖头。手练熟了,一把刀型就可以干完了。

网友:
你可以上BG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