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30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1-05-20):
客户送修的一台HP6230故障表现为时开机时不开机。不开机时测得南北桥CPU供电正常、上测试卡跑07、电流上到1.75A。具体是:通电按开机键测试卡跑DE、07,电流就跳三下:0.95-1.24-1.75。能正常开机时:跑D1-D2。。。。38、54 电流0.5-0.95-1.36、1.57、1.64、1.75。重植北桥故障依旧。怀疑是CUP座虚焊,希望遇到过这种故障的同行给点意见!附图片三张

网友:
集成显卡的吗

网友:
FBM的南桥的话就加焊南桥试试了!

网友:
补充一下板子是915PE芯片组ATI显独的。排除了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FBM先加了南桥再说

网友:
建议先加焊南桥看看,故障不好确定

网友:
时好时坏的故障不好修.头疼

网友:
你的万用表不错

网友:
我最近几天也遇到一个与你差不多的机子。是个海尔的。有时可以开机。可开机时还能进系统。但一会儿自动待机了。待机再开。就不上电了。是IBM桥。最后换IBM搞定

网友:
换个FBM看看,不好说,不稳定的机器不好搞

网友:
同意大众的观点,加焊南桥!

网友:
呵呵,南桥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
这种故障或许只能干桥了
其实能不能说说怎么排除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可以先判断本本不能开机时到底运行到什么程度,我们这边判断时一般都通过示波器判断,所以看跑码卡不能确认。
确认跑到什么程度后就可以更清楚的判断故障点。

网友:
加焊南桥吧估计差不多

网友:
FLUK的表,但表笔不是原装的,同意大家的看法,干南桥试试

网友:
怎么都说是FBM的问题,难道这个桥容易坏吗

网友:
昨天订了2个CPU座子回来已经换上了,经测试半天确认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如何判断的CPU虚焊?

网友:
赞一个   这种故障就是不好确定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很少有CPU座子坏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做CPU座子的啊   我们老是做失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