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惠普hp-dv7,5v对地短路

楼主(2011-05-20):
哪位大哥帮帮忙
惠普hp-dv7,5v对地短路
图纸啊,哪位能给点提示

网友:
一般的短路好修呀!加个电压烧一下就可以找到原因的!

网友:
烧鸡打法  呵呵

网友:
先区分5V前级短还是后级短,然后在做相应的检查。

网友:
加上电压,就出来了啊

网友:
对头。这个用烧机法。最好烧出来。

网友:
一般用多少伏烧

网友:
拆电感打前后极前极就量后极就烧

网友:
拆电感打前后极~~

网友:
阻值是多少?如果对地已经是0的话就难了,估计烧不出来!

网友:
板号是多少?找不到电路?

网友:
挑开电感 烧  一般 5V滤波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在5V电感的后级加电烧,应该能烧出来的,另外版号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