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主板775BGACPU座拆卸遇到难题求解

楼主(2011-05-20):
一片联想主板775BGA CPU座几个针断了,通过测量都是有用的。看来只有拆了,上了BGA返修站,6分钟过去了,座子纹丝未动。担心把北桥影响了,赶紧收手,根据经验涂一些焊膏来降低PB熔点,再次上机7分钟过去了,还是动不了。。。。有招的出来帮一下忙谢谢了。。。。。。。。。。。!!!主板如图:

网友:
台式机的啊  有点难整

网友:
这主板啊。坏了不好修啊!!!你用无铅的曲线,你的那是温度不行啊!!!!!!

网友:
我用的是xxxxxx的5850我调的是最高的温度了。曲线如图:

网友(点评):
下部怎么比上部还要低呀。

网友:
下部至少到300度。

网友:
这个FSK的烂板子特别难搞

网友:
其实用大的热风枪从上部加热,不要用机器上部加热,下部还用,很好取的,只要能动就可以用钳子夹下来,但是也不怎么好上哦,好多不行的

网友:
感觉你的下部最后255有点低啊,我的虽然和你的不是一个厂家的,但最少也要270啊

网友:
你设定的是上部比下部高,我一般设定下部比上部高

网友:
好像还是温度不够、、再加点温度

网友:
温度不够。。下面调到270,上面用265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我感觉温度还行,到最高的时候加点延时,我师傅是这么教的。

网友:
最后一段曲线,让BGA下加热暂停保持那个温度,直到能推动座子,注意做好周围的芯片隔热保护,电容最好取下,不然烧爆了,会吓一跳的!不管无铅有铅,上下一起加热,最后一段暂停,260度以上,都能推动,关键是板子散热太快,要持续加热才能熔锡!

网友:
做775的座子,温度要比做无铅的桥高20度左右,另外隔热要做好,旁边的电容容易抱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没事吧?2楼的图可以做为参考试下了。

网友:
拆这东西  最好用锡炉,效果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准备用锡炉操作一下。

网友:
应该是温度低了吧。

网友:
比较难做, 我 已经在台式机板子上失败了 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