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关于15寸液晶显示器屏暗的故障诊断思路

楼主(2011-05-20):
各位好,我是一个新手,遇到一台15寸液晶显示器,使用过程中冒烟,拆开后高压板烧坏,更坏了一个新的高压板后,灯管开机亮十秒左右就灭,然后过几秒后灯管自动又亮,如此反复,很不稳定,先检测到灯管灭后高压板控制脚5V被拉低,怀疑是驱动板故障,换过驱动板全部滤波电容,情况有所好转,灯管亮的时间长一些,但还会灭,检测过场管,没有问题,单独的外置电源适配器也没有问题。现在没有思路,希望各位高手给指导一下。

网友:
用自己的灯管测试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如果测试高压板好坏的直接把控制的2个脚接到5V电压上看看会不会灭.

网友:
换过灯管,不行,把控制脚直接接5V可以常亮,但会出现开关键不受控制了,灯管一直常亮,只能拔外接电源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