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级的U盘修复过程

楼主(2011-05-20):
由于实在过于简单,就不上图了。给些软件的名称,使用方法吧!说下大概思路!
现在的U盘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故障,比如插入电脑有盘符,但是双击需要格式化,但是格式化失败,或者总是提示请插入磁盘!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量产了。
什么叫做量产我也不想复制粘贴没意思。
反正就是拿到手后先用一个叫做 {芯片精灵}的软件查看下主控!可能有时候检查出来的不准,条件允许就拆开看看主控- -!然后找度娘搜索相关的量产工具。。。。。。然后打开工具,假设可以识别到。一般直接点开始量产就行了。。。。。
量产大致过程。。。。能否通过。。。。。
要是实在非要上图,明天上班找个坏盘修下,截点图上来

网友:
我 一般都进 PE格式化就可以啊

网友:
量产有风险死马当活马医吧。有的直接刷成砖块

网友:
发软件也能转正?

网友:
量产 就可以的啊

网友:
哈哈 小KS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