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电路中的不解之处

楼主(2011-05-20):
第一个:保护隔离电路的,如下图

Q33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好象没什么作用啊。

第二个:关于三极管的使用,如下图:

信号-PWRSHUTDOWN在这显示为一个输出信号,我以前看三极管信号方向都是看箭头方向的,这样的话,这个就跟我以前想的是相反的了。也就是说,这个NPN三极管只要附合导通条件,VB>VE大于0.7V导通,就不用管电流是从C极流向E极,或者E极流向C极,反正都是高电位流向低电位是吗?那就是不需要看这三极管的箭头方向咯?
请高人出来指点一下哦~

网友:
我只知道一个
共基极电路。Q33 D13启到钳位作用。D106 2脚电压为负,且超出Q33内偏置电阻分压值时,将该点电位拉高到DCIN_DRV。 这是YZZ163老大说的。

网友:
1、因为Q36的G极控制电压DCIN DRV是一个升压出来的控制电压,为了保护Q36不会被突然升高的控制电压冲击损坏,所以增设了这个Q33来作保护!注意发射极串了一个二极管,正常时发射极为0电压,基极也为0电压,当控制高电压瞬间来到时候,电压不但会加到Q36的G极,还会经过R222瞬态提高了S极,S极与那个二极管正极相连,这个二极管正极就也瞬态提高了,那么负极在电动势的作用下会产生一个负电压,这个负电压就使Q33获得了导通所需要的条件!导通后迫使Q36的G=S而截至!
2、MOS可以返流,三极管不可以!这是三极管也MOS的最大区别!

网友(点评):
1。负电压的产生能不能再详细解释一下?还有连接的是哪个二极管?好象涉及到D106了。 2。图上的就是三极管啊,看样子好象返流了。~

网友(点评):
与Q36的S极相连的是D106了。这个二极管有用吗?

网友:
老麦的电路相当强悍啊有空多发点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以前我也不知道

网友:
问下,当电压G=S时Q36应该截止,为啥在D极还有19v的电压。

网友:
要是没有大哥们知道的话我都看不懂的=。=
学习了

网友:
有点搞不懂,还要慢慢消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问下啥叫电动势的作用,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电动势就是电压差,但他的解释我也还是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动势(electromotive force (emf))是一个表征电源特征的物理量。定义电源的电动势是电源将其它形式的能转化为电能的本领,在数值上,等于非静电力将单位正电荷从电源的负极通过电源内部移送到正极时所做的功。它是能够克服导体电阻对电流的阻力,使电荷在闭合的导体回路中流动的一种作用。常用符号E(有时也可用ε)表示,单位是伏(V)。电动势与电势差(电压)是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电动势是表示非静电力把单位正电荷从负极经电源内部移到正极所做的功;而电势差则表示静电力把单位正电荷从电场中的某一点移到另一点所做的功。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网友:
以前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有不少解释,我支持其中一种防反插设计

网友:
谢谢以上几位的讨论,真让我长见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动势简单的解释就是电压,这个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再详细解释一下那个二极管D13的工作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板子正常工作时,D13的2端是3.3V,1端是19V多。

网友:
"S极与那个二极管正极相连,这个二极管正极就也瞬态提高了,那么负极在电动势的作用下会产生一个负电压,这个负电压就使Q33获得了导通"   这里讲的那个二极管是指D106还是D13,这个二极管正极是指D106正极还是D13正极。那么负极是指D106负极还是D13负极。不是太明白。。。。在这里讲的比较含糊。我个人认为在这里没有电感,也没有瞬间电动势,D13的负极也不会负电压。只有在电源插反时才有负压。25V的DRV电压经R222被电源吸收,因为电源部分有滤波元件。

网友:
Q33的真正作用是防止电压插头输入相反电压使Q36深度截止,保护后极电路,这个也是保护隔离电路的一个基本功能。反接的情况很容易出现,t60设计是大批量生产,客户多的不得了。什么情况有有可能发生,比如电源线断有的客户会自己接然后就可能接反了,或者是插入了不是原厂适配器,电压极性是相反的,中间是负极。所以,ibm要设计这样的保护电路,具体原理是这样:当适配器插孔输入相反电压时d13二极管导通。Q33是NPN型三极管集电极低电位,基极由于是接反向电源是高电位,获得偏置电压,于是Q33必然导通,Q33导通使用Q36栅极g电压等于原极d Q36是p沟道场效应管沟道截止开路,Q36的体二极管也反向截止,此时d106也截止,保护了后极电路,因为假如反向电压加入正常电路,电流会很大,所以要保护。这个没什么难的,只是资料没说明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是你这个容易懂。。。还有哦,第二个三极管的使用问题,你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三极管好象逆流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的npn型三极管,导通条件vb大于ve大于0.7,注意了还有个关键条件集电极c大于发烧级e,这个可不是场效应管,导通后电流流向有要求,即c流向e很严格(反了也不能正常工作),因为三极管是pn结不是沟道。pnp管条件相反以此类推。再不明白去找基础资料吧。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懂啊,但你看电路上画的,信号方向都成了反的。上面写的是OUT,等于从E极流向C极了啊。

网友:
过手如云。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理解59起的是一个反相的作用,
但IN和OUT的箭头,不是表示电流的流向.是对整个系统电路图表示信号的走向即我(高/低电平)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三极管里的箭头则确是表示电流流向
两种箭头不同含义

网友:
楼上正解,图纸表现信号方向。但是老师说图纸也会画错,华硕a8e还是a8j就有个管子画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