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断导致不认硬盘,修复DELL V13

楼主(2011-05-20):
今天接一台DELL V13的机器,客户说在别人那里修过没修好,要换南桥,
我试了下机器,原来是不认硬盘,

把后盖打开,如下图:

量供电,5V正常,量4根信号,两根正常,两根正反都无穷大,
怪不得一修哥说是南桥挂了,这机很新没图纸,
找来个SATA接口的电路参考,如下图:

4根信号应该有4个小电容藕合,这里只有两个,另两个呢?

原来在南桥那边,看来南桥应该没问题,那问题在哪呢?
看着那根排线,眼前一亮,是不是排线的问题,用万用表一量,
果然有两根不通,对着板上一看,原来正好是两根信号线,

排线现货又没有,于是便想飞线过去,结果飞过去还是不认硬盘,
后来一想,也对,这是高速信号线,怎能飞线,胡闹!!
于是又把表面一层刮开,找到断裂处,再用小漆包线连起来,

装起来试下,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点评):
后面这个桥是你飞的吗?

网友:
标题党,改了。
图片,删了。
原创区不是维修间哦~不要胡来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细节决定成败,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高速信号线,怎能飞线?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很多机器排线都有这问题,像SAMSUNG,SONY等

网友:
最后那个飞线也太牛了吧。估计是没BGA设备吧。太牛了。好几百根线呢。

网友:
看来排线得备点货不飞直接换了

网友:
飞的好牛哦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很不错哦, 哥哥,,,, 学习了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个飞线太给力了,震撼阿。超级牛X!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飞线用的线一般都是上图所视,这种线抗干扰能力很差,
用于一般的电压是没问题,
SATA上高速线和差分信号线,要求极高,长度也要一样,
我们看到板上像蛇一样弯弯曲曲线就是如此>

网友:
上次修的海尔W66掉电,也是排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