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烂本

楼主(2011-05-20):
  客户自己装了W7系统,用了会,就启动不了,还报错,提示按F1,按F1也没有反应,用键盘重启也重启不了,把硬盘拆下,放自己的机器上可以引导,进系统,用光驱刻录,提示硬盘IO错误,把我得硬盘放客户机器也能引导,后来把客户的机器放自己机器上克隆了一个XP系统,能后放客户机器上故障依旧,郁闷!估计硬盘的电路板不良,或者E40码片程序出错!

网友:
换个硬盘试过没有?

网友:
客户说维修站换了个硬盘,应该就是硬盘出了问题

网友:
到售后换一个硬盘就可以了,这个机器还没有 过保呢

网友:
当做保内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