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LL630m背光调节

楼主(2011-05-20):
前两天接一DELL630M本本,客户说是用键盘调节背光亮度调不了,我看了一下,其实不是调不了,是本来有6档的,应该是调一下亮一点,亮到最高的时候再调就调一下就暗一点下来,这个机器是调前面3下有点变化,亮了一点,但是调第4下的时候一下子又暗到第1下的亮度,第5下就跟第2下一样了,第6下就跟第3下一样了,亮度就是调不上去,我想应该是EC出问题了,于是就报价100块,客户也很爽快,修,马上动手,结果修了好久,就连高压条都换了,屏也换了,还是一样,滔声依旧,搞得实在是没办法,说实话,我也真的没修过这个问题,一般亮起来就可以了,亮度也还可以,不会太暗,所以我跟客户说没查到什么坏了,就这样用吧,结果客户一听不高兴了,说这样的小问题都修不好,还做什么维修啊,再加300块,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想又觉得丢人啊,人家都出到400块啊,这个机器才值1千多啊,你还修不好的话那不好笑,所以我就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回来,把主板换了总可以了吧,结果换了还是现象一模一样,靠,难道是屏,一换上去,果然是屏,开始没怀疑屏的原因是因为我用自己的新屏和自己的高压条都还是一样,然后我就仔细对比两张屏,同牌子,同型号,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程序?把屏上24C04一对掉,还真的它,用编程器一刷,搞定,把机器装起来,把自己买来的机器因为成色太差当天便宜50卖掉,想想又觉得好笑,从来没有客户修这个问题,我也没修过这个问题,哈哈,大家别见笑

网友:
是的 DELL机器有些亮度偏低 调节不了就是因为换屏  码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但是我以前没修过这个问题,所以大费一翻周折啊

网友(点评):
我比你幸运些 因为我是给客户换屏后 屏亮度老上不去 原来的屏就正常 哈哈。按FN+调节亮度键不受控。

网友:
都出到400块啊,这个机器才值1千多,我有点晕。经验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DELL码片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是神马原理?还有这种事?码片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把马片换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码片的问题,听说过,没修过

网友:
确实是屏码片问题,才造成亮度调节出问题
这情况我有过,线上刷屏码片就搞定。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我修到过,就是屏不是原装屏的关系 你把老屏的码片换过来就好了,有的DELL 没码片都点不亮的 白屏显示,

网友:
DELL 屏是很挑的,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受教了

网友:
为了400大洋折腾一回也愿意,呵呵,不过DELL和HP  NEC这些机器的屏码片出问题一般会白屏,你遇到的这个现象我到还是真没注意过,以前也有亮度不能调节的,但都是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电压可以直接从  屏上下来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控制灯管的on电压,跟调节亮度的电压不一样的

网友:
没碰到这种故障,也没碰到这种客户受教哈

网友:
楼主换个IO100大样  也太低了吧  我这边同行2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边的价格烂啊,要命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碰到过,400块钱维修费楼主也值了啊.

网友(点评):
哈哈,也赚得不轻松啊,不过这个价钱还可以

网友:
至少我学习了  下次我不会犯错

网友:
经验分享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
只知道码片问题会导致点不亮或者白屏,没想到还会影响亮度调节

网友:
学习了``不是问题的问题都被你找出来了`~你真是人才!

网友(点评):
哈哈,但是人才就不敢当了哦

网友:
受教了,我这有个神州屏是这样子.我也来试试.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经常遇到换DELL 的屏(非原装)调亮度不正确而换码片,新手第一次遇到可能是很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