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 拨十几次适配器有一次不能切换到电池供电

楼主(2011-05-21):
IBM X201 ,客户说在装有电池的情况下有时拨掉适配器,电脑会自动断电。
接机,做实验:
1、拨十几次适配器有一次不能切换到电池供电。
2、断电后单独用电池不触发,再装上适配器也不能触发。(此时接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为0)
3、要把电池取下来,再装上去,这时单独电池,单独适配器,或者两者组合都能触发开机了。

跟客户说好要有图纸才能修,论坛搜不到图纸。这机有得修吗?

网友:
是不是放电电路或者系统供电出问题啦

网友:
这个应该不太难修主要是在充放电和EC还有主电源IC这几块找

网友:
充放电电路 ,系统供电电路 待机。000   一定是那里保护了

网友:
没电路,这种情况看来难了

网友:
先查一下EC这一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方向是这样,但修肯定要具体到哪个信号,总不能一上来就把这几大件换了吧?换了肯定百分百一样的。

网友:
太新的机器图纸不好找哦

网友:
有时复杂故障也从简单修起。一般机器出故障都是有原因。撞击,腐蚀,或者某个机器不良。其实你可以用电池不开机修。思路这样,1,查有关电路接触是否良好,2查电池是不是完好,3在系统里用everest软件能否读取电池信息判断ec是否读取电池数据正确,可以看到电池电压,电流,寿命等等一系列信息,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Z61T和你这个故障一模一样。我怀疑的是H8通讯的问题。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网友:
可能是待机电容出的问题

网友:
退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