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进水机器

楼主(2011-05-21):
今天接到台X200的机器,进水的拆了。里面进水比较严重,清理干净,烘干后,待机电流为0.00,查VINIT20没有电压,R722,R763,R773电阻为2M多,肯定是坏了,换了这三颗电阻,VINIT20任然没有电压,VREGIN20有20V电压了,但是待机电流任然为0.00,肯定也没有3V,5V电压,请问,现在要从什么地方去找原因了,给个思路。谢谢!!!!

     我是个新手,不吝赐教。

网友:
当然是查保护隔离

网友:
你这个X200是DELL的,还是IBM的

网友:
应该是断线引起

网友:
看下U5的D极电压可出来了啊,出来的话,重点检查u8的G极电压是否正常,正常为20几V,是由U73内部升压电路发出来的,重点检查U73的一些工作条件啊

网友:
查 3 5V供电芯片 条件  供电负载是否有短路和断路

网友:
看图纸,查3V5V的条件

网友:
基地里有他的图纸,对照图纸查查线路吧。

网友:
还是上面说的对、找个图慢慢查。

网友:
看图纸   查查前面的几个场管有没有坏

网友:
看看有没短路引起保护隔离都没过,公共点有没电压到。

网友:
把图纸给传上来看看,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就有3v5v吗?

网友:
主要查进水部位有没有腐蚀 断线什么的
然后看看3 5v开启的芯片供电都正常

网友:
X200  保护电路很强    这个故障还在保护隔离  不过近水机器如何板层间断线还真不好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下VREGIN20到达的芯片有没有产生应该有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