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白屏求救

楼主(2011-05-21):
显示用的好好的 突然 白屏  电源指示灯是禄色的

网友:
那位大哥 帮帮忙啊

网友:
大力拍显示器后壳,正常则是屏线松了。。不行
换通能板点,确定问题是在屏还是在驱动板。。

网友:
我测的 电源板有 一组 输出 只有3V 会不会是电源板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多是一个场管虚焊导致的,我就修过一个大水牛牌子。

网友:
好像都比我还新,,白屏先看驱动板到屏的5V正常没,,如果正常就有可能是屏板上的问题,,看看屏供电保险,,和一个稳压管有没有烧,,,在看屏升压电路的芯片很变压电感有没有坏

网友:
检查下驱动板稳压管或者小的三极管,重点是查下有没有给屏的电压

网友:
屏坏了吧,我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