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1-05-21):
如题。
有时候又什么事都没的。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了。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屏上的排线坏了吗?

网友:
先把屏上插在驱动板上的插线插一遍,还是不行的话应该是屏电路有接触不良的故障,屏电路坏了是很难搞的。

网友:
拿去广州压屏吧...没机器搞不定的...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
屏线坏的几率很大,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是排线就是屏坏了;屏坏了就没得救了

网友:
典型的屏线问题,比我余业的都水,真不晓得电子设备你们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明显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非技术问题,是成本问题!

网友:
屏线,屏,换下屏线看下,不行报废

网友:
80%是屏线的问题,LED二极管显示屏原理一样,屏都是整体的不是对半的,你那刚好是一半对一半,按说应该是屏显的问题

网友:
如果我遇见这个故障   我会先换个屏线  或在其他驱动板上点点试试   因为LZ说了有时会正常     所以遇到这个情况只能先一样一样的排除  不要忙修

网友:
这样的情况大多是屏线

网友:
如果是换了屏线和驱动板都不是行的话,那就是屏模块问题..深圳.广州就有修屏的比较专业的设备..

网友:
屏幕坏了,, 不用解释

网友:
这个估计不好修啊,就算修好了几个也是不菲啊,不如换了

网友:
说了这么多换了屏线没

网友:
没救了 ,不行了。

网友:
拆开屏 把那上面最大的ic换掉看看。

网友:
有能修好它的吗?真是高手了

网友:
屏坏了,只能换,不划算

网友:
修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网友:
发广州或者深圳压一次屏需要多少钱?有那个坛友有相熟的能做这个的吗?

网友:
只能试着用餐巾纸裹起来压住排线试试了,不是很严重或许可以的

网友:
屏电路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芯片虚焊..或是排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