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060WD显示器电源板想改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1-05-21):
   请教一下各们大哥  我在上面找了一个12V 2.5V GND接上亮一下就没戏了     各位大哥看到的指点一下喽

网友:
估计是接到信号电压上了!你在电源板给驱动板供电的位置找12V,3.3V还有开关控制!一般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