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两三分钟才开机

楼主(2011-05-21):
机型:HP CQ40(AMD QL-65)
故障现象:
1、有时正常开机
2、要等两三分钟才能开机,电流在0.8-1.2A循环,速度不是很快,看样子就是内存检测不过(金士顿的内存),大小和数字锁定灯一两秒同时闪一下
到底是内存兼容性问题还是北桥,还是其它问题
请问下大家有碰到过种情况吗
或者有什么解决方法

内存已换过,还是要两三分钟才能开机

新注意到的情况
进WIN7后大小写和数字锁定指示灯过几秒同时闪一下
单独按他们根本无反应
但是按键功能又正常

网友(点评):
你把电池拔了放个电看看

网友(点评):
AMD的CPU内存是不经过北桥的,楼主的机器换U已经搞定了,不要再顶楼层了 没意思 总是有人看看楼主发的问题直接回复,中间的讨论都不看那还逛论坛干嘛?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换了吗

网友:
首先考虑内存,其次才是别的。

网友:
先打一下,内存到北桥的阻值

网友:
先换条内存试试吧。机器的具体配置发上来

网友:
你先看看。内存的的工作电压都是否正常,如果是内存的卡槽有松动也会引起这些故障,北桥也可以成为怀疑对象!

网友:
内唇??????????

龙下江南 -10
东航 -5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没跑过
接外接有显吗
晕赚分也可以这样啊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打阻值看看啊

网友:
用原装电源适配器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换内存要么放下电试试

网友:
真够速度,不行换个cpu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充满电开机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换CPU和加焊北桥之间考虑

有碰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点评):
裸板测试过没?应该和内存多大关系,裸板测试,压住南桥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 很好排除, 要细心,, 首先换内存, 其次 加焊北桥,做好隔热

网友:
你量下内存的供点有接触 不量吗

网友:
电池拔下来看看开机可慢了,不行的话就看看充放电电路吧

网友:
光板点一下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再做CPU

网友D:
弱弱的问句: 是不是启动项太多咯,换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句: 是不是启动项太多咯,换系统?
我晕啊怎么还有这种回复啊
看下主题好吗
机子未点亮何来启动项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换北桥

网友:
sczdq
的帖子
自检长时间过不了极有可能事BIOS的问题

网友:
长时间自检过不了极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EC,BIOS,系统供电都有可能。

网友:
cq 40 amd intel 楼主没有先透路下呀

网友:
y123907135
的帖子
BIOS已由原始的F.49升级到F.55

网友:
阿万维修
的帖子
CPU:AMD QL-65

网友:
AMD楼主可以加热CPU座子,或换个U试试,建议别动北桥

网友:
我支持是BIOS的问题

网友:
sczdq
的帖子
你指的开机不是进到桌面后的时间吗? 可能是我误解了。。

网友:
还是先换个内存吧

网友:
刷BIOS侃侃 可能是硬件检测过程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把CPU升级下,看看,

网友:
支持打下北桥阻值 觉得是空焊了高手勿笑啊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吧

网友:
BIOS刷对了没 啊  用原bios啊‘

网友:
注意 AMD 的主板,内存数据线不是进北桥,而是进amd cpu里面去了

网友(点评):
说到重点了。楼上的让人弄北桥真的在害人啊

网友:
最好用原装电源接上试试看,因为HP的有些机种比较特别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是U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BIOS刷了N个版本

网友:
内存 系统都换下试试

网友:
先刷l了bios再说

网友:
郁闷北桥已做了还是一样
同行那里也找不到CPU换

网友:
上诊断卡看跑到哪里在下手

网友:
amd的cpu故障率搞。先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头像很有个性啊
目前只有一个PCI诊断卡
一般平时都是看电流表跑到那了

网友:
今天也碰到了一个CQ40 ,AMD芯片组的,故障是是时亮时不亮,加焊了一下北桥。OK 了

网友:
难侨有没可能

网友:
我觉得像CPU的问题,换看个行,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真幸运啊
我的加焊两次也没解决问题

你的电流(点不亮时)是怎么跑的

网友:
呵呵。一般只要电流到1.5时没有跳动,肯定不亮,当时想着内存的问题,结果还是。不稳定,就做了北桥,现在每次开都挺好的。

网友:
有没有换一个插槽插呢,排除排槽虚焊,和内存工作条件不稳定,就做北桥吧

网友:
这个     真没遇到过啊   以后可要注意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问题是加焊了两次北桥也同样

论坛不支持WIN7/IE9啊
提示无法提交结果连续发了两次
刚看到

网友:
北桥、声卡、网卡。我都修到过

网友:
要等那么久啊,莫非是主板问题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同意换U一试

网友:
QL56  的CPU,建议换CPU,因为这个CPU市面上不多, 不太好找.CPU本身有问题,没有生产多少!

网友:
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 上内存 和不上内存 电流跑得是不是一样的, 要是不一样可能 是其他问题 要一样的话可能是内存部分问题了。 不过本人倾向于CPU 问题,实际可能是冷机不开机 热机能开,你可以试下是不是能开机后 关机如果立刻又能开机,极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我所修到的都是CPU,北桥。

网友:
收获不少,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cpu爱坏   我换了好机个了

网友:
先换根内存试试,不行刷个BIOS,HP的BIOS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事

网友:
压住内存槽看看呢

网友:
是时钟的问题吧

网友:
我判断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看到高手说的这些   我也不敢插什么话了  只能等待楼主解决后的答案了

网友:
早先在论坛看到一个高手写的帖子,是一个小MOS管出了问题,导致复位延迟。在校验的时候出错也是这两灯一闪一闪。

网友:
那个帖子我收藏了很久,可惜前几天做了系统,没了。

网友:
换 CPU 和内存试试,CQ40我接过一台不进系统加焊显卡没果,换AMD CPU 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排除易代换的件,如内存,CPU,或是刷BIOS等。再考虑BGA方面,先从有把握的下手。我感觉南桥故障率也在其内,者换的差不多的情况,望楼主考虑加焊南桥或是重做南桥。

网友:
今天遇到了台CQ40,故障现象为:触发后,有时2分钟后亮机并正常进入系统,有的时候始终不亮,但大写锁定和小键盘灯频繁闪烁,拆机,压cpu开机一切正常,由于找不到cpu代换,上BGA加焊座子,故障依旧,所以淘宝定了一个座子,等到货后换上去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检测硬盘  全盘格式化  从新做系统  无果再换内存

网友:
换内存不行就刷bios,你不是说循环吗,我以前刷好过

网友:
打下内存阻值

网友:
这问题我碰到过,换CPU就要可以解决了,这是CPU快要坏的前兆了。

网友:
遇到过楼主的这种情况,换了U没有解决,最后还是换了全新的NB解决的。NB因为长期高温脱焊或者参数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最大。这个是这类机器的通病,我们叫它灯闪门吧,呵!

网友:
       AMD的芯片组我认为重新加焊的成功率没有NVDIA的高,有时候一定要换全新的,可能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做了北桥不行,就换思路了,呵呵,这样很容易造成误判,很容易走弯路。
       现在最方便的是先换U,这种U在网上可以买到的,就100多点。AMD双核 RM70 RM72 完全可以代用QL60 QL62 QL64 QL65 QL67 ,而且温度还低点。这种U我们还是要必备的。

网友:
换U试试 AMD 都是CPU控制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J:

电流都到1A左右应该不会南桥吧

网友:
换U搞定了哟
等客户回话修不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刷个BIO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请问后来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故障 ,刷过BIOS开了一次机,后来就开不了了 ,也是大小和数字锁定灯一两秒同时闪一下

网友:
要是你用的是原装的电源,那换个CPU试试吧,,、
一般的键盘大小写灯闪
我这都先看看CPU,

网友:
我见过一联想的笔记本这样,电流跳来跳去就是不显。最后重置球的显卡。

网友:
先加焊北桥试试看!

网友(2011-06-27):
如果是AMDCPU建议你换个U试试,我上午刚修好一个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这机器换CPU试下比较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M:
靠。。人家楼主都说换CUP搞定了,在等待客户回复。。。你们都不看看。

呵呵呵    还是你细心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呵呵呵    还是你细心哦

细心撒子哦。。。CPU都打成CU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细心撒子哦。。。CPU都打成CUP了。。

呵呵呵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看   还是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碰到过,我刚个修的跟你一个问题,这款机的型号是:康柏516的,AMD处理器的,我换了一条内存就正常了,.是内存兼容有问题.

网友:
呵呵 amd的cpu经常是这样的  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机子我记得CPU座子容易虚

网友:
外设+主板温度检测。。。。

网友:
换坐子试一试。

网友:
好像这个座子是通病

网友:
这个扯蛋的问题我在HP台式机遇到过,要启动很久,有时会到半个小时,是硬盘问题,不过那时我啥都不懂,是找售后的,售后直接换硬盘就好 了

网友:
AMD先换CPU试下

网友:
HP的这种机子什么不用说先换U

网友:
CQ40毛病机器多 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