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多变的山寨SONY上网本

楼主(2011-05-21):
    客户拿来一个山寨SONY上网本,说机器有时候蓝屏。好吧,那就放在店里测试,开始是测试确实会出现蓝屏。就换了根256M的内存,有出现蓝屏。再换了根1G的内存,好像没有出现蓝屏。可一路测来各种故障现象真多,键盘进系统用不了,在BIOS中可以用。外接用USB的可以在系统中正常用。还有就是在系统环境下测试会黑屏,电流变为0.5A。有时开时开机就不显示,电流也是0.5A。现在还没有和客户报价,估计是南桥问题。报价看客户修不修再继续WORK。

网友:
这种本子我也见过,表面轻轻一碰都有可能掉漆
里面的散热风扇更可笑,没接触任何散热片,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