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线圈发烫

楼主(2011-05-21):
有一片精英775主板。可以正常点亮。但有时点不亮。点亮之后发现CPU的供电线圈发烫。点不亮时,测得各供电也是正常的。内存供电为1.8V,桥供电1.5V,总线供电为1.2V,CPU主供电为1.38V。复位也正常。但是无论是点或者点不亮CPU的线圈都是发烫 的。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不稳定的。我还见过线圈会这么烫的。三相都是发烫的。

网友:
那就先代换了试试呗,记得老师讲过线圈发烫是不正常滴

网友:
有木有示波器?  看看CPU供电波形先

网友:
说实话,精英的板子这样的总是可不少啊?

网友:
换换线圈相连的电容电阻看看。还有你板子什么型号的。可以换个功耗低点的U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这种情况该换电感还是电容,或者其他故障?

网友:
这问题,如果有示波器就好办,看看每个MOS的G上的控制波形,比较好找到故障原因,这种故障估计是IC,或者驱动IC不良。

网友:
供电IC可能有问题。

网友:
供电IC芯片驱动不平衡会导致线圈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