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跑00 CPU不工作

楼主(2011-05-21):
接到客户拿来的一片七彩虹主板跑00 CPU不工作。用手压桥可以点亮,很明显的故障,先烤了再说。可是烤好了还是会死机。南北桥集成的板问题是简单,但是也不是怎么好处理啊!

网友:
可以试到换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是散热问题 你在桥上面装个风扇试一试

网友:
拆下重做。。。

网友:
是没有加焊好  要不就重做下

网友:
重新做一下试试。

网友:
最好是重做下。

网友:
TMD重做之后挂了,00再也起不来了,结束!报告完毕!第一次烤的时候要做好,一次成功!这种东西多搞几次没意思。前几天搞好了2片映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