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节可调电源恒流工作模式?

楼主(2011-05-21):
如题,像上面这种可调电源,一般都是工作在恒压模式,然而在电击法修板时是否要调成恒流方式才行呀?假如是的话要怎样个操作流程?有些教材是像下面这样说的:把电流,电压按钮调到最小,然后把可调电源的输出极(正负极)相连,然后慢慢调节电流按钮使电流达到自已的要求值,之后放开可调电源正负极。是不是像教材这样说的?假如是的话可调电源正负极相连不是形成短路了吗?还有电源正负极放开后,那可调电压的按钮是不是就可以像平时使用在恒压模式下可以随便调到19V,20V那样用呀?也就是说工作在恒流模式下电压按钮也是可以随意调节是吗?

网友(点评):
正负极相连的目的就是需要调整短路电流,3005的最大短路电流就是5a。严格的说不是调什么恒流,是调整过流保护的电流值,比如调到3a,就是当电流超过3a时就停止输出。

网友:
电击修板时不用调到恒流模式,可以把电压调低点,我都是调到几伏然后接上烧,要是电压高了,电流大了很容易被烫到

网友(点评):
电压调高了,被烫倒还好,把芯片烧了就亏了

网友(点评):
被烫到是好事情,就怕直接对地什么也不烫,那就郁闷。

网友:
安全起见应该要调到恒流模式吧,在恒流模式下当电流达到预先设好的电流值,可调电源是不是就起保护停止工作?

网友:
有些可调电源没有恒流输出模式,只能调为限流。也就是达到限定电流后断电

网友:
一般都按教材说的操作。。

网友:
没跳过恒流的,有必要调成恒流的吗

网友:
要调成恒流,先调到你要的电压,然后短接输出,然后调电流就是了。调节时间要快,

网友:
烧鸡大法, ,, 必须电流得调节的低点, 要不 很容易受伤的,,

网友:
都没人说个所以然来,楼主电源跟我的一样,调好通知我下

网友:
电流调到多小才算安全呢?

网友:
没人来个确定的答案

网友:
一般调到原件供电的一般

网友:
这个我都是一点一点试的一点一点提高电流

网友:
看图纸,还有常识,电路需要多少电压,就调多少电压,电流不管,最大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电压调到16V时,你短接正负极,电源不就短路保护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保护,而是电压降到0,这个你不管,你只管调电流就是了,你自己试吧,肯定没问题,我的aps3005sI 就是这样的。而且说明书上就是这样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电流调好后松开正负极,电压就自动返回到先前调好的电压是吧?

网友:
电压调成二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