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电容上作用??

楼主(2011-05-21):
正方观点 (67)

电容是滤波作用

反方观点 (4)

电容是供电作用

辩手:5 ( 加入 )

辩手:1 ( 加入 )

网友:
电容是供电滤波用的吧

网友:
是滤波作用

网友:
电容是滤波的

网友:
期待更多的观点出来。

网友:
要看具体电路才能知道是什么作用,多数是虑波作用的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大多数都是(隔直通交,充放电)用作滤波杂波,这类电容一脚接供电,另一只接地;

网友:
上面的电容掉好几个好像没有啥影响

网友:
掉电容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
一般都是滤波用的

网友:
滤波用的

网友:
这种投票有什么意义呢?   都觉得是滤波。。。。。

网友:
这都是滤波作用,还可以作为判断桥的好坏

网友:
可能是滤波吧  应为上面少一个两个没关系的如果市供电的话 少了应该就没戏了

网友:
电容的作用就是滤波.耦合,北桥上的电容一般都是滤波电容,个别北桥上有O欧电阻存在,那是供电的。

网友:
大部分是滤波

网友:
我知道少了电容肯定不行,但是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肯定有用,但不一定是过滤用的

网友:
为什么我们可以打北桥上的电容阻值,可以判断北桥好坏呢,就因为他一头接供电,一头接GND,此电容就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
滤波用的吧

网友A:
滤波电容可以少一两个

网友A:
一般都是滤波作用的了!!

网友:
其实是两种观点的统一,是对北桥供电的滤波

网友A:
滤波和储能

网友A:
滤波 跟耦合

网友A:
是滤波的作用 我特意找个板子量的

网友:
都是滤波用的

网友A:
这个提问无意义,一边供电一边接地,肯定是滤波呀

网友A:
滤波,不信你把它全拆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电容是供电滤波用的

网友A:
那个电容是为了方便测量北桥的供电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A:
我今天在北桥上测量电容 居然有5个0欧 这是干啥用的哟

网友A:
到那个地步了,还是供电的吗?可以肯定的说,这些电容都是滤波的。

网友A:
支持电容滤波作用,有电容滤波可以增强机器的稳定运行作用

网友A:
这个 好像没有什么争议哦 电容一脚接地一般来说都是滤波哦,两脚不接地还有可能耦合,升压。

网友A:
滤波用的,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A:
耦合比较少用到。

网友A:
有的桥 有0的 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
滤波作用!

网友A:
我觉得一般都是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