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式机,一开机每次的要按F1才进系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21):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在BIOS里面设置

网友:
先在BIOS里把软驱那一项关了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提示什么出来。时间或者CMOS电池没电了什么的。

网友:
一般是FDD没关掉,你进bios设置优化下。然后把FDD关掉。检测下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换诣荣晶振一般都会好地

网友:
先看看  coms 软驱有没有关掉

网友:
BIOS的电池没有点了,换块电池,重新设定BIOS,就好了

网友:
重新设定BIOS,就好了

网友:
进BIOS   你的软驱关了没

网友:
楼上说的并不无道理

网友:
BIOS设置下,,把软件驱关了,,就不会提示按F1拉

网友:
首先检查电池有没有电,如果主板是华硕的可以在CMOS里关掉F1报警

网友:
在BIOS里把错误报告关了就好了

网友:
是在BIOS里面,将软驱设成第一启动项了,把它改成光驱或者硬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