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7 开机不显到触摸板不能用修复一例

楼主(2011-05-21):
       接到一台东芝M307说开机不显示。拆机,目测了下主板,有修过。IO,BIOS等有加焊过的痕迹,看来这个故障在别的地方有修过,不过板子没有修烂,看的过去。那就开始修,测了下个各电感,没有发现短路,就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1A的左右,电流在1A的时候会有细小的变化。测各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

    断电,先测加焊过的元器件,测到一个加焊过的给USB供电6脚开关芯片损坏了。  拆下,开机,显示了。直接把USB供电相关的引脚连上,开机不显示修复。不过看到触摸板得排线有条线有烧过的痕迹。(说明下这个六脚芯片有电流检测引脚通向南桥,所以损坏,会开机不显示
    装机测试,触摸板不能用,触摸板线都插了的啊?拆机,发现触摸板排线有一根的皮都烧了,再看看主板,有个地方也烧了。加电,测烧断的一段有5V的电压,看来是个触摸板供电的,看了下烧的地方,有个长方形的图标,可能以前里面是保险,随便用线连上。接上触摸板还是不能用,难道是管理触摸板得模块有问题,或是触摸板坏了?订购个触摸板不是的话白白去了钱。测相关的引脚相联发现不对,供电怎么接地了。晕死,换回来,OK了。
    事后想想,运气挺好的,烧的地方连好,排线接错了,没有烧什么东西。触摸板线烧坏是别的地方维修接错烧了的。而我后来把主板上给触摸板供电的线补上,按照原先的接法接好的,庆幸没有烧东西。
     机器修好了,在这里也提醒下大家,以后到看到触摸板排线烧的,或者其他什么烧的,也得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很不错,二修不易呀~

网友:
被人修过的东西要小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特别是这种外设烧了的。后来把主板上给触摸板供电的连上,按它原来一样接上还好没烧东西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海正四楼搞维修的,我看到有个档口也是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