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片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1-05-21):
  我的一块翔升N520V主板。CPU供电,复位,PG,正常,但就是没有时钟,主板上有找不到时钟芯片。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时钟芯片旁边就伴随一个晶振14.318

网友:
谢谢楼上师付。问题是。该板没有南北桥。就一个芯片。晶震就在他旁边。没有时钟芯片。我想会不会集成在芯片内。如果是这样。该如何检查。

网友:
好好  观察一下

网友:
应该是集成在主芯片里了,这个要是时钟坏,只有换主芯片喽。

网友:
这种主板时钟是和主芯片作在一起了,查PCI接口  B16脚是系统总频,电压在3.3左右,没有就说明时钟不正常,还有PCI接口  B39脚,这个信号是时钟芯片的总频送南桥后经南桥正确处理后送出的时钟信号,电压在1.6左右,没有说明桥坏,当然你的主板上就一个主芯片,所以不用分南北桥了,就它自己全管的

网友:
若沒時鐘芯片,有可能是集成的。
(可以先查晶振是否直接接上哪個主要芯片,查他的數據資料)
時鐘振盪只能用示波器測量,
若晶體有振盪,芯片卻不工作,
那就是芯片有問題了(前提是要先確定芯片的工作條件是否有達到);
若晶體不振盪,先確定是否為電路上的問題,
若判斷不太出來,就直接換晶振吧。
小弟拙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