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网卡认得到芯片不能使用

楼主(2011-05-21):
插了网线没有一点反应 的可能性有哪些

网友:
一是看看网络变压器,再就是网卡本身的问题。具体还是应该测量一下各工作条件

网友:
网桥、网桥与网卡之间的通讯。

网友:
网卡坏的情况大些

网友:
就是说一般都是网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