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不触发··

楼主(2011-05-21):
有台SONY VGN-TX57GN的机子。板子很小。待机0.14,按开关后0.16.不能关机。3V  5V都有,其它电压都没出来。有修过这个机子的说一声啦,还有那位大哥有这个图纸的,给一份啦。感激不尽。。。。

网友:
你的机器的待机电流好像有点偏大,查查待机条件正常与否。特别是3v和5v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噢,搞错了。是0.014,开机后0.016.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有图纸的话,按照不触发流程修理,应该可以修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