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43NWX刷程序

楼主(2011-05-21):
三星943NWX
始终显示“无信号连接”
经论坛热心朋友传一份5L1005的程序,大小512K
刷进去,
再读出来
发现读的文件大小只有128K
奇怪

不知道是芯片本身坏了
还是被加密了什么滴

求助
谢谢

网友:
得了
现在把之前备份的程序写进入
通电开机黑屏
就是指示灯亮
连“无信号连接的”提示框都没有了

网友:
三星943触摸机,同一型号,不同批次可能使用不同板号的驱动板,且程序不能互换。

网友:
重新刷程序。

把后盖上的型号报一下。

在型号的下一行字: LS19MY。。。。。。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兄弟的回复
后盖的型号是;
943NWX
LS19MYNKF/XSF

网友:
这个机型没见过, 帮你去问问维修站的人要。

怪不得你刷别人的数据就不行了。

还有, 用ISP TOOLS保存出来的程序,有一大半都坏的。

不知道为什么ISP读出来的程序每次校验码都不一样。  所以现在我为了安全,都是用3000U备份的。

网友:
呵呵
谢谢
等你的消息

我不是用ISP TPOOLS保存的
我是用VP-490编程器直接读写 的

网友:
这种故障, 如果VGA同步没问题。

一般都是24C08的问题。 你不该去动MCU哈。

还有,你能不能提供板上的编号,和屏的型号。

一个是白标签上的:BN91-XXXX、

还有一个是印刷板上的,BN41-XXXX

这样我找程序容易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不会修液晶哦
刚摸索着自己弄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25 L1005
我用编程器读出来只有128K

网友:
128K是正常的。

我备份的25L1005也是128K。

什么屏。

网友:
现在我刷了24C08
能够显示了
不过提示分辨率错误
“适用于此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如下
1440 * 900 60hz

而主机就是调不到这个分辨率
换了主机也不行

而且在DOS下也会显示这个提示框

网友:
看看菜单里能不能取消的。

你的MCU程序应该是好的。

最好找台一样的ROM备份。

网友:
菜单能取消
但是画面左右不满屏

网友:
画面不满屏。 你在菜单里设一下屏幕大小。

也就是宽屏和方屏的设置。

网友:
现在设置好了
不满屏了

但是即使始终出来那个提示分辨率的提示框
按按键能取消

在DOS下也要跳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标签是:BN91-01903B
PCB是:BN41-00877A

网友:
24C08不用刷程序进去,清空都可以解决  或者直接从其他液晶料板上拆一个换上去,不行就再尝试刷其他版本的943N的程序,这个机器24C08坏造成显示无信号,暂时还没见到过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
能显示
只不过提示-----
“适用于此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如下
1440 * 900 60hz“、

在DOS下也会提示
按菜单键可以清除
但是换面一切换
提示框有出来了

网友:
呵呵
解决了
刷了这个贴里5楼的MCU程序就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72759

网友:
三星943NW的24C数据是不可以清空的,必须和MCU版本号相对应的,很明显楼主的问题就是MCU程序和24C程序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
三星机不能能清空24C08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0665-1-1.html

这个是我以前发的贴子. 和楼主一样.也是无信号输入.

网友:
还有很多三星会造成红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