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 进不了

楼主(2011-05-21):
  台式电脑进pe dos ghost 等  进入一半 就掉电 换了电源依旧。 进系统就没问题,也能正常使用。  各位同僚解释解释 。
  在下一菜鸟。  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不怎么知道 期待 后面的高手来 解决

网友:
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硬盘一定出现逻辑坏道了?用逻辑坏道修复软件,修复就行了!

你行不行啊,硬盘逻辑坏道可能导致主板掉电?

网友:
主板?? 硬盘?? 是不是哦 · 有高手说下吗  期待LZ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硬盘 依旧如故

网友:
板子  坏的  可能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要先多换几张盘还要考虑硬盘模式,再考虑硬件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电脑非正常关机 下次开机的时候 提示“安全模式 正常启动 ”的界面的时候 点击任何一项都会掉电。

网友:
PE进不去 一般 都是 硬件的事 你可以 一个个的试试 找出 到底是那的事

网友:
这种硬件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硬件的话你就进不了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电脑 除了进系统  其他什么都进不了  包括安全模式

网友:
如果内存不是单根的可以换成单根试试,也可能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都这么多少天啦 LZ 有解决么 是硬件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你换给盘试试

网友:
硬盘的事吧? 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楼上的你们看清问题再答复人家,说明了进系统没事

网友:
说实话   这种真的没有见过   可以考虑南桥看看  只是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