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全胶BGA维修请教

楼主(2011-05-21):
TCL T51全胶BGA维修请教
TCL T51开机不显,经测是显卡BGA虚焊。这种主板北
桥和显卡是透明全胶固封,连芯片下面都是全胶。那个胶很硬,我在芯片达到240度取的芯片,但还是掉了N个点,用放大镜观察全是空点,机器是维修好了,但是心里是是悬的,请教师傅们这种全胶芯片如何取才能不掉点,还有那个胶太硬了,弄不好就会把主板弄坏,我取下的芯片上全是胶,弄的我光清理芯片都清理了好久,还掉了一些漆。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只是没有成功,也是取下后,掉了很多点。这种胶到了240度,胶还是硬的。

网友:
土炮下这种芯片比bga好用,我是t60照杀不误。

网友:
用土炮下芯片板子不会出现变形吗?土炮的成功率高吗?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的,也是凭感觉取的,我用了260度,之后还是没有动,然偶用镊子直接翘了下来,也是掉了很多点,是不是空点也看不清了,赌一把吧,重新做上显卡,居然好了,还是挺幸运的。

网友:
此类机器我也修过,但是成功率比很低,也和想请教哪位高手能把温度控制的很好还有怎么能把那透明的胶弄掉。

网友:
电源在1.2到1A左右跳动两下就不动了,是不是显卡问题.手上正有一块

网友:
用土炮比较好做,,感觉差不多用镊子翘一下就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