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780GMS+SE主板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1-05-21):
今修到一块GA-A780GMS+SE主板不显示故障,诊断卡上显示F8代码,测得各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的,现在只有没刷BIOS程序了,由于这块板还没有过保修期,是09年的主板!!!

网友:
你CPU用的哪种?还有没过保修期你修它做什么。

网友:
最后你记到返修站 你那里的是 ,, 要是动了 就不给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