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MA770-US3的主板

楼主(2011-05-21):
              这块技嘉主板是还没过保的,拿过去保说是主板变形,不给保了
              型号:GA-MA770-US3 ver2.0
              接过来是不跑U,电压时钟复位正常,能触发,但是关不了机。本想换个IO的,但是我这里没有那个型号的IO。型号是IT8720F的,
              后想了下技嘉主板通病是bios资料损坏,这个主板是双BIOS,把备份了下BIOS,后上电,跑码了。    心喜,忙插上显卡在点。晕了,不过显卡跑25(c1过后到25就不动了)
            换了几块显卡点还是一样。北桥加焊过涛声依旧。 现在我没辙了。求老师们给点提示和意见,在此谢谢老师们拉

网友:
半个多小时了 。没一个人回帖

网友:
压压座和桥,看看是否虚焊了啊

网友:
你到GIGABYTE官方网站下个资料  你的版本刷错了 1.0  2.0  要是刷错了 就当25  你应该是刷错了BIOS   WWW.GIGABYTE.COM.CN这是网站

网友:
你的BIOS  刷错了 你肯定是刷错版本了 1.0  2.0 不一样的 1.0 F6  2.0 FA的好像

网友:
刷错BIOS可能性大些  你再刷下试试

网友:
bios刷过几个了, 桥压过,座子是针插的

网友:
是25 24 的话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技嘉很多的都是要把两个BIOS都同时刷的,遇到过好几个技嘉的都是这样,刷一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