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电脑这是怎么了老是提示啊?

楼主(2011-05-21):
最近老是开机 了后有要重先在开一次机?也就是说第一次开机完了后,它会自动关机,在开一次后才可用?谢谢大家在百忙中帮个忙?看下面图片:

网友:
把这个软件卸载了试试

网友:
这个软件的问题,卸载后重下这个软件安装试下。

网友:
估计是 这个软件的问题 你可以换个机子装 同一 软件试试

网友:
将此程序设置为开机时不启动。若不用就干脆御了算了。

网友(点评):
赞成你的观点哦

网友:
软件的问题 换 软件就好了啊

网友:
W  7   完全型高   就是因为这个选择多,   可能是因为这个软件不完整

网友:
要么设置问题 要么删掉不用

网友:
软件的事肯定的 正版的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软件出错了~不用就卸掉吧~

网友:
设置开机不要让他启动就不会提示了

网友:
删了这个软件吧,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同类软件多的是

网友:
运行那个系统配置实用程序把开机启动的这东西删掉说行啦

网友:
看着像软件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就没事了

网友:
在系统程序里把这个软件关了,不用了,就没事了,

网友:
是这个程序出错后遗留在注册表的注册没有清除,所以每次电脑启动都会出现这个提示。在“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输入出错的软件名称,找到后将其删除。

网友:
W7个的感觉不是很好用的,兼容性也不是很好,很多软件都不支持W7的系统,等过些日子再用撒。

网友:
直接卸载了》。。。

网友(2011-06-29):
建议楼主把这个软件去掉估计就好了

网友:
软件必须要用的话 就卸载了再装一次 看这样你机器是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