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不开机 不是休眠键问题

楼主(2011-05-21):
今天接到一台Z99D不开机 经验维修应该是单桥问题  就直接干单桥了 结果还是不行 细细研究待机有3 5V 触发一下就保护  没有3 5V了 来火了  就是怎么了呢  肯定板子上有短路的地方 查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 原来是CPU 供电部分有个100哦的电容不良所致  更换电容OK了   呵呵

网友:
休眠问题多

网友:
“100哦的电容”这是什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