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昂达NF4S主板BLOS ......急!!!!!!

楼主(2011-05-21):
今早接到一块昂达754的板。跑cf供电都正常,9202也正常!。。。能复位单桥的!。想先刷过BLOS 找了半天没找到发过贴上来大家帮我看看有没?很急啊!先多谢了!

网友:
单桥的不一定是BIOS问题,桥的可能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烤了桥。还是那样子!

网友:
桥我都烤了还是那样子!那位大哥有BLOS啊?

网友:
估计只有昂达的官网才有

网友:
去这里看看
http://www.ondaservice.com/pro/download/biosexp.jsp?ITEM_ID=8274

网友:
是BIOS 不是BLOS

网友:
我现在在维修一块昂达754NF4s主板该板大多桥坏但我现在已查出25V1oouf和78L05坏了,还在继续查中,请问LZ你是怎样烤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出25V1oouf和78L05"是什么?"LZ'指那过?我实在看不懂你说的什么?

网友:
7805是三端稳压器,输出5V

网友:
我上次加焊了下单桥,直接短路了,取下为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7805是三端稳压器,输出5V,是三端稳压器系列,如7812等该板78lL05是向声卡供电。

网友:
是桥  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查查看看。不过。板已经好了,还是BIOS的问题。谢谢了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