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4520

楼主(2011-05-21):
今天遇到一acer travelmate 4520掉电,查一下所有电压都正常,应该是北桥?
掉电
mate

网友:
是开机掉电,且反复几次重启,已修复,谢谢

网友:
楼主能说下,为什么是北桥的问题,是换桥,还是桥空焊,能具体点吗

网友:
luster
的帖子
到底是修的什么修好的啊?也不说说?

网友:
LZ不厚道,大家给你出主意你就一句修好了把大家打发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空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