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宽屏显示器

楼主(2011-05-21):
原先摔过,断一灯管,电源板(集高压)无电压出,换过一个电源板后也不行,就直接取电源板的电压,再加一条高压条,换过灯管,能显示。
不过,过了十几分钟,显示器会自动暗一下,过一两秒又亮。
这个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屏摔到哪里不良造成。

网友:
電源板有問題

网友:
暗的时候,你测一下那个12V正常不。还有那个跳动电压5V!

网友:
你直接外接灯管,在外面试机,看会不会黑。
如果也黑就是高压板有问题,不黑就是屏上面的灯管有问题。

网友:
换的灯管头没包好

网友:
电源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的问题,换过灯管,不管用哈。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锡点加焊一下,摔的容易摔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