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LG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05-21):
昨天接到一台送修的LG液晶显示器,开机就是花屏,在BIOS 下依旧,是水波纹状,开始以为是驱动板故障,结果更换以后依旧花屏,继续更换电源板,屏线进行测试还是如此,只能判断是屏故障了,哪位老大看看应该是屏哪地方出问题了?我查了半天查不出来

网友:
花屏一般不是屏故障

网友:
看上去像是缺色。。。。。。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不会是你显卡出问题了吧楼主,屏上的故障这种的还没见过

网友:
顏色很像VGA,沒到真色彩,
不像是花屏。。。

网友:
不是显卡或者主机的故障,的确是显示器的故障,都已经测试过的,到现在还查不出来,郁闷死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屏线方面的问题

网友:
屏线 驱动板 电源板都换过测试还是这个样子,只接电源开机时开机菜单“无信号输入”就是有水波纹了,只能是屏故障,不会是屏体出问题了吧?如果是我是没有那技术修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故障

网友:
挤压下屏线,看有无改变

网友:
摸一下屏上的芯片,再打打占片电容的值,电容漏电也会成这样的

网友(2011-12-04):
在屏上大的贴片电容上并个47UF的电容试度

网友:
应该是屏线出问题了,换根试下,也可能是接触的地方有虚焊,补下焊。。。。。。。。。。

网友:
可能是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