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GCT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1-05-21):
该板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ISL6566,37脚为ENLL脚,量电压为0。此点电压为12伏经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的,正常的板子上此点电压应为2.6伏左右。两个分压电阻分别是,一个是882,另一个是222,量阻值都是正常的,而12伏也是正常的。为什么此点的电压出不来呢?我甚至换了这两个分压电阻,但6566的37脚的电压始终为0。

网友:
那两个分压电阻连接的应该还有其它元件,如三极管,还不址一个,你仔细查下这条线路的三极管

网友:
这板多数为1AM的小芝麻管坏,就在6566那一块,你可以尝试下。EN应该还有线路出来的,是不是没跑完啊!

网友:
是哦,楼上的两位说的非常正确。。。被三极管拉低咯。。。。很常见的一个故障。。。。

网友:
一般是连接桥 经过两个三极管

网友:
各位说的是!此电路还连着两个起开关作用的三极管!谢了!

网友:
真是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炎高呀

网友:
修好了吗,是什么情况说下

网友:
刚刚有个哥们就问我为什么会偏低,看来我在这里找到答案了,谢谢!原来可能还有两个三极管有关系啊,呵,这就告诉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