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gc不跑数啊!。

楼主(2011-05-21):
板是县上发上来的。点补亮!。供电正常。能复位。但不跑码,BLOS刷了。同样。我压着北桥。不能复位烤了北桥可以复位了,但还是不跑码鼓捣了半天没思路了请大侠们帮我看看哈。我跪谢了
板的型号是C.945GC智能网吧版!

网友:
压下U座...不跑马的板是难修点的...都是涉及信号问题...

网友:
换下IO试试。。。。。。

网友:
可能是CPU座子虚焊

网友A:
u座是穿了针的!

网友:
查下CPU座吧,北桥复位信号有了接下来就是CPU的工作范围了,压下座试试

网友:
压CPU座子看看,或者换个CPU试试

网友A:
cpu座是穿了针的,南,北桥我都烤了。IO我也换了。还是不行。咋过办啊?

网友:
有没U换下。。